请问信号完整性分析这个职位的人需要画pcb么?

楼主(2011-02-13):
好,请问信号完整性分析这个职位的人需要画pcb么,多谢?

网友:
严格说应该不用
既然有SI工程师这个职位,说明是要把SI问题单独分离出来,而不是像很多公司让硬件工程师或EDA工程师兼
当然,SI工程师要会画PCB是很正常的。

网友:
要得,会画板才会对PCB的SI分析有较贴切的理解,当然,一般情况下,layout也不会是你的专职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了解,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现在就是layout,我想学习下信号完整性方面的知识,呵。

网友(2011-03-18):
个人见解最好是做过PCB,对layout有真正的了解,才能真正的理解SI。

网友:
个人意见:SI工程师必须做过layout,哪怕只做过简单的板子,否则容易脱离工程实际。工程实现与理论研究之间的桥梁应该是对SI工程师职责的定位。

网友:
不会layout怎么做S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