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绕等长线

楼主(2011-02-14):
请问:  在Expdition中怎样绕一组电阻或电容两端的线,就是怎么设置像allegro中的X-NET?谢谢!

网友:
也可以设置。你搜索一下,以前有人介绍过。

网友(2011-05-18):
我也在找这个,没找到,是怎么设置,高手出来讲解下

网友:
打开ces在part项目中在你的电阻前面有个series复选框,勾上之后电阻两端的网络就自动的组合在一起,对这条线进行规则设置,绕线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将电阻两端的网络长度相加

网友:
谢谢,电阻的已经会了,组排的该怎么弄呢,组排的没有series选框。
在论坛里看到要加ibis模型,但搞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加,请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