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封装时,为什么有的公司会把solder mask做进去,而有些公司不需这样做?

楼主(2011-02-14):
制作封装时,为什么有的公司会把solder mask做进去,而有些公司不需这样做?封装中做进solder mask,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们公司做封装都没有做这个,看了下朋友公司的,他们公司都做进去了。

网友:
有些元器件对焊盘开窗有要求,像53的BGA一样,所有元件都做开窗,方便出gerber

网友:
学习了,我们公司就没有做进去!

楼主:
谢谢三楼的回答!我们一般都没做进封装里,但是照样出GERBER,没什么影响。而有些公司习惯将solder mask做进封装中,并不是选择性的,好像所有器件都这么做的。

网友:
pads在出光绘时,可以对阻焊补偿值进行设置,通常为:6-10mil

有些小间距的BGA通常不需补偿或少补偿,可单纯为这个器件设置.

在PCB界面中,选中此器件,右键.然后如下贴进行设置:

pads layout有办法修改阻焊层吗?
http://www.eda365.net:6080/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813&fromuid=1147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