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16.3 打开页面时异常退出,研究了很久无法解决,请帮忙。

楼主(2011-02-14):
orcad capture 16.3 打开页面时异常退出,显示如下提示:
This application has quit unexpectedly.
To help cadence detect and analyze the problem,archive the current project.
To submit the archived project,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2011-04-1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在一台机子上遇到,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建議安裝程序修補程式, 看看能不能解決你的問題.
    程序修補程式只要大於 SPB 16.30.018 版以上, 應該都OK. 目前已經來到SPB 16.30.027.
在 Cadence Allegro论坛 裡面有人分享. (https://www.eda365.com/forum-2-1.html )

网友(2011-08-16):
    有具体的解决方法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
    我也有,谁能搞好@

网友(2012-07-04):
    同求解答。。。。16.5的

网友(2012-10-08):
    求解答,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谁搞定了的啊,弄了半天没找到解决方法啊,问题出在哪都不知道

网友:
    建议重新安装 ORCAD,操作方法如下

    (1) Uninstall cadence 产品(包括 License Manager)。
(2) 直接删除之前安装 cadence 的整个路径。例如 c:\cadence
(3) 使用 ccleaner 清理注册表。
(4) 再使用 Wise Registry Cleaner 清理注册表。
(5) 手动检查注册表里面是不是还有些关键文字,如果有就删除它。例如: orcad、cadence、capture....
(6) 重新开始安装 ORCAD,安装的时候要用管理员的身分去安装。
(7) 安装过程中如果有询问到安装使用者的范围,点选 all user 都可以使用。
(8) 安装补丁
    (9) 破解 ORCAD

网友(2013-03-23):
    请问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很郁闷,现在软件完全就打不开了。

网友(2020-07-07):
    i need candence spb16.3  patch

网友:
之前很早以前也遇到过,重装解决。最近换了一家公司,又遇到。尝试重装了电脑,在虚拟机上安装candence,都未解决。如果不是安装软件/安装步骤、方法的问题,会不会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我用的是16.3的candence,打开一份可能是高版本的原理,做一些编辑复制之类的动作(拷贝其中的某个器件,删除第一个器件保存OK,删除第二个保存提示file is read only不能保存,然后关闭该原理页的时候异常关闭)必现异常。

建议有条件的,可以交叉一下定位原因,比如有2个人在用一个人的出问题,是安装软件的问题,还是原理图的问题。

网友(2020-12-02):
    求解答,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从另外一台正常运行的电脑中COPY四个文件:cdscommon.dll , libsman.dll  , libem.dll  , cdsNameServer.exe 四个文件放到安装目录...\SPB_16.6\tools\bin下,通常可以解决。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下是否有中文路径?我是仿真文件有中文就会出现这个错,改英文后正常。

网友(2021-01-15):
    前几天遇到,删除了注册表中ORCAD值解决

网友(2021-07-26):
    請問有人知道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