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重命名问题

楼主(2011-02-14):
我用allegro16.3画的板子,重命名标号,为了区别顶层和底层的器件,重命名时给顶层的器件增加了t作为标识,底层增加b,比如在顶层的器件R1重命名后变成Rt1,我现在想把这个标识的字母去掉,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解决,另外重命名的设置里“skip character(s)"这个设置项的内容“IOQ”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和这个有关,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掉TOP Layer ldentifier 后面的T 和Bottom Layer ldentifier 后面的B,再跑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说得不错!

楼主:
谢谢lgx6121和黑月的回复,但是这种方法我试过,去不掉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1-11-12):
去掉了,多谢楼主

网友(2013-09-23):
我现在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可是到现在还不能解决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