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式什么作用?

楼主(2011-02-14):
以太网变压器的两边,靠近以太网芯片边的地是系统地,另外一边是保护地,这两个地之间用1000pF/2kV的电容连接,这个电容的作用是防静电的吗?怎样测试这些电容是否起作用了?
哪位能告诉,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顶一下,前面苦思了好久,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只得出了通过这个电容后这个地方为网络变压器初级共模信号的交流地,不知道是不是起改变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
顶起,一直想不通,也没人请教啊。

网友(2011-12-30):
可以去看一下Bob-smith电路

网友:
将系统地和保护地隔离,系统地上面的干扰大,防止引起传导干扰。

网友:
是防雷击的

网友(2012-02-07):
是防止传导干扰的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的对,7楼说的更靠谱一些,这个属于防雷设计。
如果楼主要验证的话,做一下雷击实验就知道了,你可以试试把电容换成磁珠,看看你的变压器或者phy芯片在那个情况下更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