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们,怎样重新电源分割问题?

楼主(2011-02-14):
  (cadence 16.2  )PCB板已经完成
现在因需对此PCB板上再添加些功能,元件还是蛮多的,现在需要对先前POWER 层 和 GND 层的分割    重新再次分割,向前辈们请教一下,怎样重新电源分割问题?多谢了!

网友:
删除分割线,重新画分就OK啦

网友:
其实,简单粗暴一点,直接内层一块一块铺铜,也是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