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板叠构

楼主(2011-02-14):
8层板经常用的有2种叠构
Top - GND - in1 - VCC - VCC1 - in2 - GND - Bottom
Top - GND - in1 - GND - VCC1 - in2 - VCC - Bottom
第一种叠构所有的走线都有一个完整的参考GND,但是容易出现跨moat的问题,而且中间的2层电源没有参考层面
第二种叠构in2的走线会相当容易跨moat,而且VCC也没有参考,优点是in1的走线信号会很好,而且VCC1也可以比较好的参考,用来画core电源不错
想问问大家,一般都用哪种叠构
现在手上有块板子,CPU(pxa310)那有4种电源,而且其中都有交叉,必须要画2层电源内层。就是CPU电源这里比较复杂,其他都还好。如果用第一种,VCC走的都是core的电源,没有参考会不会有问题。如果用第二种,in2在cpu那跨会跨的惨不忍睹,其他还好。
以前做server主板时全都用的第一种,但是那是电源很多且杂,没有出现问题。

另,我有一同学做山寨本的,他们可以用4层就走一个主板出来,即使不考虑跨moat问题,DDR这应该压根很多线就没参考吧。但是他们还能卖。难道电源信号都是浮云吗,哈哈@~@
大家也可以讨论下,山寨也有800M的DDR,这是为什么

网友:
选第一种

网友:
同意3楼的建议,还增加了个平面电容提供低阻抗回流路径

网友:
楼主还要考虑下盲/埋孔!

楼主:
我用盲孔这2种叠构都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比较合理,因为底层也没有走什么线,基本上都是电源来着

网友:
上面的同学做大板习惯了,实际上没有完整地了解信号的参考问题。在四层板中,参考任何平面是可以的,只是这个平面到回流终点又没有充足的交流回流路径,这个就是在低成本设计中要仔细研究和处理解决的问题。

楼主:
参考电源是可以的,但是参考的电源总需要有相应的地耦合吧,要不然最后都是从去耦电容回流,回路电感会很大,串扰也是会相当麻烦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的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只要有一层完整的平面,所有的线都可以参考,虽然中间还有别的走线层,直接就不考虑公共回流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任何走线一定是与相邻的铜为参考回流,如果没有就会以大地作为参考回流,不管它是哪种网络。但是最终都会回到信号源的负端。如何有效控制回流路径,是我们解决SI,EMC
等问题的研究的问题之一

网友: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