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封装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1-02-15):
我在做好一个封装以后发现我的焊盘尺寸做错了,请问一下我将原来的焊盘修改以后如何去更新封装?或者说封装会自动更新么?还是说我的封装全部都得重新制作?

网友:
你要分两种情况来第一种:直接在中心库里进行修改,然后前向标注下酒可以了
第二种:直接在PCB文件的打开需要修改的库,直接更新焊盘,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有没有其他封装跟你要修改的封装的 焊盘是否一致,不要误改了别的器件焊盘,我建议用第一种

网友:
焊盘尺寸做错往往涉及到修改焊盘尺寸以后还要调整焊盘位置,所以建议在库里面用新的焊盘替代旧焊盘(tools--padstack--replace),然后调整好焊盘位置,保存。再到PCB里面升级封装(place--update symbols)。

网友:
    三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