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用powerlogic,如何正确的把网表导入到allegro中?

楼主(2011-02-15):
原理图用powerlogic,如何正确的把网表导入到allegro中?
我将网表导入之后,在allegro中看不到元器件。
请教大虾们正确的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
元件是不是还没有放置所以看不到呢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
我们公司用这两种软件,有时候需要互相帮助。期待。。。

楼主:
进入place对话框,里面根本就没元器件。

网友:
那你根本就没有导进去网表哦

网友:
要看你导出网表示不是allegro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