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的阻抗疑惑

楼主(2011-02-15):
在信号完整性分析有这么一条经验法则。
当返回路径平面距离信号很远的时候,差分线的2条单端信号的返回电流会在返回路径平面上完全重叠,此时返回平面对差分线的阻抗没有影响。这个可以理解。
然后他做实验,得出当对线间距大于对线到平面的距离时,返回平面就可以直接wave掉了。
我用polar算了一下,很明显是有影响的。
中文版在295页,英文版在495页,书上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然后他做实验,得出当对线间距大于对线到平面的距离时,返回平面就可以直接wave掉了'楼主再仔细看看书,好像没有这个结论,只是有:当信号线离返回平面距离足够远的话,差分阻抗就不在受返回路径的影响了。还有你用polar具体是怎么算的

楼主:
别说等于现距了,就算大于线距3倍都是影响很大的

网友:
首先,同意楼主那句‘经验法则不是完全准确的,就算再远也会有影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
另外,楼主理解上有个小小的问题,经验法则上讲的是线到平面距离大于等于两信号线的边缘距离时,返回路径对信号线的影响很小,这里所说的边缘距离为两信号线的宽度+线间距。楼主可看英文版,如果线间距等于线宽的话,就是3倍的线宽了。
还有,要说明的一点是经验法则一般是用来对系统进行一个初步的估算的,就如我们在串扰设计中要求相邻路径的间距至少为线宽的2倍,那么如果为两倍就没有串扰了,并不是,只是在这个条件下,相邻线的串扰在可容许范围内。当然线间距越大越好,但是这样会降低板子的使用密度,增加成本。

网友:
按照经验法则看下返回路径平面对信号差分阻抗的影响
这里我设置的线宽为5mil ,线间距等于线宽也是5mil,这样根据经验法则,我的返回路径平面到信号线的距离大于等于15mil时,影响可以忽略。
先看下等于15mil的情况
h=15mil zdiff=134.41

当距离很远时,我用200mil来算
h=200mil zdiff=138.10

由计算可以看到,两者差分阻抗大概差了4欧姆左右,这跟微带线可容许的误差+-15%来比,就可以忽略了。
下面还有一些其他中间值的计算,也帖了出来:
h=6mil

h=7mil

看到差距了吧
h=50mil

h=100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信号完整性分析有这么一条经验法则。
当返回路径平面距离信号很远的时候,差分线的2条单端信号的返回电流 ...

"然后他做实验,得出当对线间距大于对线到平面的距离时,返回平面就可以直接wave掉了"
这句话表述错了,应该是“当对线间距远小于对线到平面的距离时”
参看电磁场在同微带线结构相关的耦合程度

网友(2011-03-18):
有影响是肯定得,但比较小,计算的公式本身就是存在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