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 10.3输出EE格式封装时出错

楼主(2011-02-15):
RT,使用10.3版本的LP将数据输出选为expedition后,输出报错,只能导出一个padstack~~导出其他类型,如allegro和pads没问题,困惑中~~

网友:
之前的版本也是一直都有错啊

网友:
    不知怎么用。

网友:
    不会用,谁有教程,研究研究

网友:
    怎么破解的啊?

网友:
    你试着导出到C盘或D盘根目录!
你的目录有中文,这个是用老外软件的忌讳!

    试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试了,不是中文的原因~~况且其他格式输出是没问题的

网友:
    的确是这个只有EE有格式导出有问题的
没有办法了

网友:
    改系统时间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成2010年7月1日貌似可以了,但是启动时报错(任然可以运行)

网友:
    是不是要先启动EE才能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RT,使用10.3版本的LP将数据输出选为expedition后,输出报错,只能导出一个padstack~~导出其他类型,如alleg ...

    我使用PADS9.3 裡面所安裝的LP 10.3 正常,可以產生Exped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mentor软件和破解文件时把系统时间改为2010.07.1以前,再把时间改回来,应该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 pad9.3的crxxk可以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RT,使用10.3版本的LP将数据输出选为expedition后,输出报错,只能导出一个padstack~~导出其他类型,如alleg ...

問題原因是中文系統的關係,
解決方法只要將系統的語言改為英文就好了.

    破解方法可以使用PADS9.3裡面的EDA 破解程式MentorKG.exe 就可以用

网友C:
和系统没什么关系把,我的是英文系统,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系统没什么关系把,我的是英文系统,也存在这个问题

1.我試了英文XP3系統沒問題
2.試了繁體中文XP3就有此問題,只要將語言改為英文就好.
你要不要重新產生License 看看.
你是什麼系統?

网友:
打开lp_ward时用正常的系统时间,create封装前先改到2010.7.1,完全正常,有cell和padstack文件,每次都要这样,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2011-06-27):
我也遇上此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现在只能按照z_xping 的做法,打开lp_ward时用正常的系统时间,create封装前先改到2010.7.1

网友:
请问能导出Vb格式的焊盘库吗

网友:
Vb应该就是早期MENTOR WG吧

网友:
PADS9.3装在WIN7 64位英文系统下,LP Wizard没问题
不过我安装PADS9.3时,提前将系统时间改在2010-07-01,装好后再改回正确时间,一切功能正常!

楼主:
10.3.1已经修正此问题

网友:
还是不行,只有英文系统才行

网友(2011-08-05):
回复 楼主:

10.3.1现在网上有可下载的资源吗?

网友:
哪里有破解的LP WIz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