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中怎样进行ECO(工程更改)?

楼主(2011-02-15):
       在allegro 16.2中进行改板是将最新的原理图的网表重新导入到原来的PCB就行了吗?不好意思,之前是用pads的,不知道allegro中是怎么进行操作的,还望各路高手指教!在此先谢谢诸位了!

网友:
在allegro 中没见过ECO(工程更改)  哦!7 z  |8 t4 f8 a8 f
以前我们都是导入新原理图!

网友:
allegro没有这个概念

网友:
    这一点我觉得Allegro做的不好,在Allegro下可以随意的删除元件和走线,显得很不专业

网友:
    allegro不时删除元件,是把器件放在后台,不像怕pads,可以改变逻辑,一点都不专业

楼主:
    那只有重新导原理图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