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PAD的小程序(可以倒圆角)

楼主(2011-02-15):
学了几个月的skill,写了个建Pad的小程序
(可以对方形pad做圆角,
当为圆形pad时,设置R=w/2=H/2就可以了,
对DIP孔建立flash焊盘)15.5运行通过.
须在symbol edit中打开,最好更改菜单文件cbdsymbol.men(注意备份),
增加  MENUITEM "Creat pad", "cp"
这样就可以建零件时在菜单中调用,或者在命令栏中输入  cp   就可以了.
按图示尺寸填入各数值,默认孔值为0,即是smt PAD.
对孔的figure须在出artwork前作Auto generate symbols(manufacture->NC->Drill Customization)
当然,新建零件的目录必须在padpath和psmpath的设定之内,不然allegro找不到*.ssm和*.fsm
欢迎提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来个图文教程!

网友:
    cbdsymbol.men 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文件是ALLEGRO自带的菜单文件
    在安装目录里“查找”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蛮简单的吧,输入pad的高和宽,倒角半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16.3,没找到cbdsymbol.men!
    另外symbol edit是指打开.dra文件时的(packege)allegro?

网友:
回复 网友A:

    cbdsymbol.men应该对应pcb_symbol.men!

    我在创建时出现error:
    Grids are drawn 0.0640, 0.0640 apart for enhanced viewability.
    Grids are drawn 0.0160, 0.0160 apart for enhanced viewability.
    Creating shape symbol 'E:/allegro_WXK/shapeob1_00x1_00r0_10.ssm'.
    Starting Create symbol...
    Creating shape symbol 'E:/allegro_WXK/shapeob1_10x1_10r0_15.ssm'.
    Starting Create symbol...
    Loading cmds.cxt
    Loading skillExt.cxt
    E- No command active
    E- (SPMHGE-268): create_sym had errors,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E- (SPMHGE-7): Error(s) occurred, check logfile.
    E- (SPMHGE-268): create_sym had errors,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E- (SPMHGE-7): Error(s) occurred, check logfile.
    E- (SPMHDB-273): Unable to load shape symbol shapeOB1_10X1_10R0_15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E- No command active
    也就是你说的:新建零件的目录必须在padpath和psmpath的设定之内,不然allegro找不到*.ssm和*.fsm
    但是我路径里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新建的零件所在目录是否是那几个目录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在这个目录E:/allegro_WXK/

楼主(2011-03-17):
回复 网友B:

    了解一下情况:
    你用的是16.3么?
    shape焊盘有没有在上面的目录里建立好?
    有*.log文件可以查一下么?

网友:
    创建成功!原来我是在一个做好的封装文件上面执行skill!必须新建一个文件,执行skill,才能成功!

网友:
    hawk大俠, 請問有沒有不做圆角的Skill, TKS~

楼主(2011-04-17):
回复 网友C:

不用倒圆角的pad,allegro自带的建pad程序就蛮好用的啊,填填数字就可以了,
圆角的pad个人觉得主要是建shape pad比较麻烦,才写了一下。

网友(2011-06-18):
这个skill的密码是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将R角改为0 试试看!

网友(2011-07-18):
只做了个FLASH

网友(2015-08-21):
    支持楼主原创  非常感谢!

网友(2016-02-02):
    不是源码,功能也不完善,没啥用。白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