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ROUTER下面的一些状态栏和命令栏都不见了

楼主(2011-02-16):
    几天前使用PCB ROUTER时显示都还很正常,可这两天打开时下面的一些状态栏和命令栏都不见了,

    找了全部菜单也没找到在哪设置,于是重装了cadence,
还是一样,再重装,装在了另外一个盘,结果还是一样,
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在网上找了也没找到相关答案,只能在这里求高手们帮忙解决了,谢谢!

楼主:
    自已顶上去,等高手们帮忙解决.

楼主:
    自己继续顶起来,期待2011最给力的高手来帮忙啊.

楼主:
    没人理会,自己再顶,顶到有高手出来帮忙解决为止,呵呵.

网友:
    帮楼主顶下 期待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顶,期待高手帮助解决.

网友:
    你看一下 customize tolbar 里面勾选了没

楼主:
    看来使用ROUTER的人比较少啊,到现在还不见高手出现.

网友:
    我路过,过来学习一下!同样期待高手!

网友:
    将pcbevn目录更名备份,然后启动allegro,然后进入route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阿明,麻烦将步骤再说具体点吧,我这样操作了还是不行,谢谢了.

网友:
    pcbevn是Cadence的allegro存放配置的目录,一般在你安装程序时指定的home内,我以前在用allegro时,出现过丢失菜单的情况,删除pcbevn后,重启allegro,它会自动将环境配置成默认值,菜单就出来了。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
    VIEW 里面有个工具,点开全勾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