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板叠层

楼主(2011-02-16):
做一块9263的核心板,计划8层,但是从走线来看,如果使用2对电源层,布线很困难。所以计划使用1对电源层,剩下的走线,但top和bottom最后覆网格铜,不知这样的叠层从成本和信号完整性综合考虑是否最周全?

网友:
TOP,BOTTOM作灌铜从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实际上,
TOP,BOTTOM已经布满了器件,再进行灌铜无任何意义.
因为存在大量的孤铜.
已经违背原先灌铜的意义(散热和最短回流路径)

所以,上面的层叠对TOP,L2,L7,BOTTOM层的信号走线屏蔽和回流效果并不好,信号完整性会有问题.

折衷的方法是尽量保持BOTTOM层能有大面积的灌铜,并多打GND过孔来达到最短回流.

重要信号线应尽量安排在第四层,特别是时钟线.数据总线.

网友:
TOP,BOTTOM不要灌网格铜

楼主:
好,多谢版主的建议。

网友:
你这种层叠不太合理,SI和PI同要重要。

网友:
为了内部有4层走线层,也只能这样了!可以在内部走线层上copper pour,作为GND,因为内部走线层实际上有很多空的地方。

网友(2012-01-04):
叠层知识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
我最近正好也在搞一个核心板,跟楼主类似。我是  top,sig1,GND, pow1,POW2,gnd2,sig2 bottom
我的POW1 和POW2 也走部分走线,TOP,BOTTOM 基本不走线,由于电源层都靠近2个完整的地平面GNG和GND2 所以信号的PI会很好,而且叠层对称。阻抗线基本走在SIG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