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Mark点?

楼主(2011-02-16):
是裸露的铜皮吗?

网友:
MARK点吧??你说得差不多,是放在距离PCB板边5mm以内的一个贴片机用作定位的点,在PCB板工艺边也有,但现在的贴片机的载板轨道是需要5mm,不然会被轨道挡着无法读取。

网友A:
    5mm以内
    假如我的板子200mm*200mm

    我把mark点放在100mm的位置怎么样?

网友:
    就是离边缘很远了的地方了,50mm左右也行,不知有问题吗

楼主:
    这个在拼版的时候会给出一个板边的,还用考虑这个吗有些做不到元件离板边5MM的?

网友:
    基准点要距离印制板边缘至少5.0mm[0.200"](SMEMA 的标准传输空隙),并
满足最小的基准点空旷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5mm以内
    假如我的板子200mm*200mm

如板的原点的左下角.
    左下角MARK点的位置应放在 x=7mm y=7mm为宜

MARK点放置的位置应包含整板所有的SMD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拼版的时候会给出一个板边的,还用考虑这个吗有些做不到元件离板边5MM的?

像这种情况,整板也是需要放置MARK点的.

    但是距离可以不用5mm,2-3mm也可以.

网友:
    多谢斑斑,了解了,看来还得改改板子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高手:我想问一下MARK点是怎么做的,能否说一下详细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高手:我想问一下MARK点是怎么做的,能否说一下详细步骤?

http://www.eda365.net:6080/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378&highlight=MARK

6楼.

网友:
    mark点是给贴片机定位用的。可以做在板子上,也可以做在工艺边上

网友(2011-03-27):
    学习了 原来需要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