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1-02-16):
各位大牛:

   在设计中有交换PIN脚的情况(FPGA),能否直接反倒回原理图最新的结果,这样做有什么弊端,是否可行。 原理图设计是用orcad做的。  不盛感激~~~~~~~

网友:
没有反导过呢,一般都是做一个swap的报表,再在原理图里修改,还可以检查有没有换错了的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