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启动慢的一种解决方法

楼主(2011-02-16):
这两天琢磨了一下自己电脑上的orcad 10.5第一次启动慢,第二次打开正常,重启电脑又重现故障的问题,结合了一下网上的资料,,成功实现了我要的结果(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

1.打开orcad的cdsNameServer程序的路径:C:\OrCAD\OrCAD_10.5\tools\bin   找到cdsNameServer.exe文件并复制
2.打开windows的启动路径: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Microsoft\Windows\Start Menu\Programs\Startup   把刚才复制的cdsNameServer.exe文件粘贴,这样每次电脑启动系统就会自动启动oarcad启动所需的文件,这样用着舒服多了。。.

谁的orcad还是第一次启动慢,第二次启动正常的可以试试,,不用客气...

网友:
这样开机就慢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A:
    加快ORCAD启动的方法,可以更改环境变量的CDS_LIC_FILE为license的路径,如:e:\Cadence\license.lic

网友(2011-05-30):
    我的每次启动都慢, 怎么回事? 我的是xp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快ORCAD启动的方法,可以更改环境变量的CDS_LIC_FILE为license的路径,如:e:\Cadence\license.lic

这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