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跟fpga有关的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1-02-16):
mentor公司的DXD中有一个IOdesigner,基本的功能就是跟FPGA设计集成,当在FPGA设计中改变io管脚分配时,可以自动把原来的原理图管脚连接同样的更改,不知道SPB有这个模块没有?

网友:
同样关注,貌似有这样的模块,期待用过的来解答

网友:
    IOdesigner一直没用会,不知道怎么用,很想试试

网友:
    你说的是为了走线方便呼唤管脚吧,在CIS和ALLEGRO之间是可以做到的,不过需要你现在CIS封装库中修改好属性,然后在ALLEGRO中SWAP PIN,最后回导进CIS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