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元件多门时候电源和地脚无法隐藏?

楼主(2011-02-16):
每个门上面都做上电源和地脚封装总是出错这个地方怎么设置?

楼主:
属性怎么设置选择那一项才不会封装错误

网友:
可考虑用以下方法解决:

1,将电源,地管脚也做成一个门电路

2,将几个门电路都做成一起,包括电源,地管脚.

网友:
logic元件的规定:电源和地要么隐藏,要么只显示一次,不能在两个门器件都显示。
解决方法参考Jimmy的。

网友:
是可以隐藏的。
在GATE中不用加电源和地PIN,而在EDIT ELECTRICL的对话框中定义。在PINS栏中加PIN,定义为SIGNAL PIN.注意电源的与原理图中一致.

楼主:
我使用的是2005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8个脚的元件可以做10个脚,重复2个电源脚。还是不行

网友:
你做元件用的是orcad的思路,这是不行的。

楼主:
那就是说PADS做不到这样的效果了。

网友:
呵呵,完全可以。2005版本只是界面不同而已。之前的SIGNAL PIN单独一栏设置。这样做在EDIT GATES 中不要加电源和地PIN。 不加电源脚。
 设置SIGNAL PIN.
就这样。多试试。

网友:
呵呵,还有创建时先设置PIN数量。8个就设8,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