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5.7导出的emp&emn却转不进proe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2-16):
allegro15.7导出的emp&emn却转不进proe是什么原因,而且我的allegro的outline没有重复,是shape状态!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和零件的本身有问题有关啊!请大侠们帮忙指教!谢谢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个人没碰到过,要不上传过来帮你导出试试?

网友:
导出emp&emn时,不是有个报告提示吗?你去找那个报告提示,一班情况下还是有OUTLINE,你没册完全,上次我也是因为这一点小原因,找了我好久!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emp&emn 啥啥子东东啊  是做什么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了谢谢!可能档案本身有问题比较难打开!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给机构check零件是否干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emp&emn是用来给Pro-E导入3D查看相关高度干涉,或者元件位置较对的
本人之前也经常碰到过无法导入的现象:主要原因都是outline不是封闭的,有时删除后随意画个就可以了,或者重新做个封闭的结构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