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迅速修改已建好封装引脚的编号

楼主(2011-02-16):
如何迅速修改已建好封装引脚的编号,谢谢!

网友:
    直接就可以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直接改是怎样改,可否截图看看,谢谢!

网友:
    选中pin number,右键text editor就可以改了

网友:
    还真可以啊,以前我都直接重做的。

网友:
    可以直接改啊

网友:
    请问,如何机械引脚添加pin number?

网友(2011-06-16):
    厉害,才知道还可以这么改

网友:
    看来火星的还不少啊

网友B:
    这个不难,4楼的方法就是
难的是如果把pin number删掉了怎么才能加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

网友:
    有办法,可以用一个之前上传的x_add_pin_number.il的skill!我试过了,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4楼的方法就是
    难的是如果把pin number删掉了怎么才能加回去

PIN nunber如果删除了,只能查询焊盘坐标后,从新放置焊盘在原来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allegro的这个设定算好还是不好

网友(2013-05-17):
参观学习了,正发愁呢,这下找到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