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丝印问题。求解

楼主(2011-02-17):
我在布局的时候,将部分元件放到反面,但是在最后调整丝印时,发现反面的元件的丝印还在板子正面,,难道allegro软件有这么傻?

如果这时我单纯mirror丝印,及即使印到了反面,也是反得。

请教各位。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怎么会呢?

网友:
    操作问题或者说是封装的丝印放置层出错

网友:
    有三种可能:第一封装做到反面了,第二你镜像器件后再镜像了文字。第三就是计算机出错或RP问题

网友:
    4楼说的有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
update零件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
多谢。update一下

网友:
    有这么奇怪!!

网友(2012-11-29):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
    update零件就可以了

    弱弱的问下,怎UPDATA零件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