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继电器G6K-2F-Y-ER

楼主(2011-02-17):
哪位大侠知道欧姆龙继电器G6K-2F-Y-ER型和G6K-2F-Y的区别呀?    那个ER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在网上找了一个早上都没找到,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打个电话问欧姆龙继电器的供应商应该就可以解决吧?

华强电子网,查找:G6K-2F-Y-ER

百度,查找:欧姆龙继电器

找个供应商问一下,有没有这两个货?各要100K.让对方报价过来.再问他这两个可否共用或者有何区别.

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了,不用一上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jimmy,在很多情况下这应该算是最好的办法了吧

网友:
实则虚之,虚则实之

网友:
还没解决的话直接上他们官网,找到国内技术支持的电话,打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上网搜一下就OK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