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allegro16.3 放置器件问题

楼主(2011-02-17):
原理图用的orcad,pcb是allegro 16.3,请问如何在orcad中选中器件,让它在allegro也被选中,这样我就能交互布局了,新手,万分感谢高手赐教。

网友:
记得在于博士的视频里面好像有一节是专门讲这个功能的,你可以去看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orcad的options - perferences -Miscellaneous下的选项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勾上好像就可以了,但似乎有时可以有时不行,还有待研究。

网友:
还没有用过163  不过感觉分享经验 嘎嘎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orcad的options - perferences -Miscellaneous下的选项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勾上 ...

恩,就是这样的。我也用过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