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行

楼主(2011-02-17):
(图片)

网友:
门电路不行?

网友:
我倒。我真替你急。
说了这样做就不要加电源和地脚嘛。要加的话就不要分多个GATE,做成一个元件一个GATE就好了。实际上POWERLOGIC的元件库中就有你的这个元件,只需改一下电源的连接就好了。

网友:
呵呵,送佛送到西。顺便教你怎样修改电源连接。
双击元件或GATE,弹出PART PROPERTISE对话框:
 再点击SIGNALPINS按键,弹出PART SIGNAL PINS编辑框:
把对应的电源和地脚改成你原理图中一致。
如果只改一个元件就点选THIS PART ,图中有几个同型号的就点选ALL PART.OK!

网友:
    我晕!先做两个GATE,然后再给成也可以呀!!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参考pads里面的元件库,3楼说得很清楚了,gate里面不要放电源和地。

楼主:
    明白,我是想让这个元件在原理图中显示每个门时,每个门的上面都可以把电源4脚和地脚8脚显示在上面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隐藏的两个脚也可以在每个门上面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