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如何设置内外层延时??

楼主(2011-02-17):
在进行等长调节的时候,因线路内外层传输速度不一致,如何在allegro里面进行设置,从而在constraint manager里面能直接反应出内外层的走线的延时值。请高手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你看是不是这个

tools--setup advisor...然后选next > 点选edit cross-section然后填写相应的参数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答案是对,我去设置成我实际的叠层参数后,对比了延时的值,相差非常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