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封装时lp viewer的问题

楼主(2011-02-18):
         刚开始学习cadence,于是下载了ipc 7351的Lp viewer,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下,谢谢哦!

        比如找电阻0805封装尺寸 ,lp viewer里有很多,比如capc2012X90N     capc2012X94N    Capc2012X70N等 ,请问这个90N  70N  94N代表什么啊,怎么选择啊,我看电阻尺寸里并没有和这些对应的数据啊!哪位知道的大侠告诉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
90N  70N  94N代表元件的高度,同样的封装(如0805),有的厚一点有的薄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学习cadence,于是下载了ipc 7351的Lp viewer,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下,谢谢哦!

        ...

Land Pattern Names
Capacitors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E + Body Width X Height
Chip Array, Concave                        CAPCAC + Pitch P + Body Length X Body Width X Height - Pin Qty
Chip Array, Flat                                CAPCAF + Pitch P + Body Length X Body Width X Height - Pin Qty
Chip, Non-polarized                        CAPC + Body Length + Body Width X Height
Chip, Polarized                                CAPCP + Body Length + Body Width X Heightc
Chip, Wire Wound Rectangular                CAPCWR + Body Length + Body X Height
Molded body, Non-polarized                CAPM + Body Length + Body Width X Height
Molded body, Polarized                        CAPMP + Body Length + Body Width X Height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0805應找RESC2012(高度相同)電容CAPC因耐壓不同,所以高度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写的好详细啊,在哪里可以看到其他器件的命名么!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三位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写的好详细啊,在哪里可以看到其他器件的命名么!

LP的安裝路徑下有一個說明文件 *.chm

网友(2011-09-20):
引用 网友A:
LP的安裝路徑下有一個說明文件 *.chm

没有找到这个说明文件

网友(2011-11-29):
还是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