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鼠标快捷键无法读取文件

楼主(2011-02-18):
allegro16.3鼠标快捷键无法读取文件allegro.strokes文件

网友:
update isr后应该会ok。

网友:
好像装了22的HOTFIX之后也就直接可以用了

网友(2011-05-22):
感谢感谢。俺的也是,

楼主(2011-09-17):
打开 X:\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 下的 example.ilinit 文件,在末尾加

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E DA3654 g   ^7 U: r ) n# {1  c5 X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a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
然后另存为allegro.il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