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中的有网络的走线能否改成其他网络?

楼主(2011-02-18):
wg中的有网络的走线能否改成其他网络?过孔好像可以,不知道Trace能否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线的两端断开,在Drawing模式下,选中线,点击属性,在属性里有Net一项。可以改。你试试!

网友:
EE7.9 可以
1.Draw Mode
2.選Trace Properties, 在Net 右邊選其他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