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BGA封装的时候怎么样设置才能使得焊盘编号自动生成字母+数字

楼主(2011-02-18):
制作BGA封装的时候怎么样设置才能使得焊盘编号自动生成字母+数字组合,因为一个一个编号的编辑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怎么样设置才能直接得到图中的焊盘编号?

网友:
你可以利用封装制作向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如何操作呢?如果有贴图就更好了

网友:
自己买书看看或者网上找找教程吧,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
新建封装的时候选择“Package symbol (wizard)”,然后在往后的填写相关的参数

网友(2012-01-07):
BGA的封装吧Part Information  for part  设置完之后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