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如何显示中间变量的波形

楼主(2011-02-18):
请问各位高手,modelsim如何显示中间变量的波形
如下面的程序,我想看中间变量cnt的波形,如何设置呢?
module s_pulse(clk,rst,out);
   input       clk      ;
nput        rst   ;
 output      out;

 reg   [4:0] cnt      ;
reg   out;

endmodule

网友:
找一份详细的modelsim的教程去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就是没找到啊,只是有显示定义的输入,输出端口
能否给点资料或提示下,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models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elsim 6.5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去了给你找找吧~不过好像是以前的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应该都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找到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不好意思 昨天回去没有找到那个文档,我刚才自己做了个文档,发给你你看看,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原来加仿真文件时不需要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取消右下脚的那个小勾  那样的话看不到要添加到波形的信号~

楼主:
是的,就是那个原因,所以一直找不到中间变量

网友(2011-04-27):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不怎么明白你的文档,可以再详细一点,从新建工程文档开始吗?我还不会用modelsim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里面不是已经介绍的很清楚了吗  已经是初级入门的了 不明白你说的更清楚是怎么样子

网友(2011-09-21):
去掉优化 ,就会有,要不然只有端口

网友(2012-07-20):
不错,例子挺好的。

网友(2013-04-12):
多谢,希望能找到原因哈

网友:
非常感谢,原来加仿真文件时不需要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