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帮忙分析一下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1-02-19):
如图所示,U1是充电IC,Q1是开关管。之前的问题是拔USB会重起,后来调试加了两个电阻R35/150K和R38/47K,让MOS管控制极电位低一些,MOS管导通快一点,不会出现重起的问题。奇怪的是,现在充电的时候会大电流,超过1A。不知道怎么调试了,请大虾们帮忙分析一下电池充电电路,看要怎么改进,谢谢!

网友:
你这个电路MOS开关的控制电路有问题:1、充电电路无法进行控制和调整;
                                    2、你出现的那个问题改变电流只要调整R35和R38
                                                                    的分压值就行了;

网友A:
你的图片我看不了很清楚,但从你的图片中的电路看来。你的MOS 用的是P沟道的。按照原理来分析你的管子接反了。我也不是很同意楼上的说法。因为这个管子的作用主要是起到电池及DC供电切换作用的(即DC直流源供电时此管应为截止的)另外充电流的大小取决于IC那部份。与这部份没有关系的。我建议你先看一下IC的SPEC。另外你们多点看一下基础吧。P-CH 的MOSFET电流流向是S极流向D极的。。。你们电路中搞反了。

网友:
赞成4楼的说法

网友(2011-05-05):
4F沒說錯! Q1 PMOS開關DS接反了. 充電時Q1應該是截止的, 等到你拔掉USB時, BATTERY才經由Q1供電(因為D5左端無電源, Q1的G極經R38接地的關係而導通). 按你現在的線路 USB_+5V會經由D5, Q1 跟IC1同時對BATTERY充電, 當然電流很大(现在充电的时候会大电流,超过1A,我想你指的是BATTERY的充電電流吧!)

网友(2012-02-14):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我看不了很清楚,但从你的图片中的电路看来。你的MOS 用的是P沟道的。按照原理来分析你的管子接反了 ...

PMOS 管的方向没有规定一定要从S 到D ,从D 到S 也可以的!

网友:
mos 管是PMOS SD 接反没有什么事情。要调节那两个电阻的值,使的VGS 电压在合适的开启电压范围,应该是R35 小于R38 我也是这样设计的。就没有这个问题!linear 的应用笔记中有这个的详细介绍,可以去看看!

图没有错,R35要远远小于R38,R35=10K,R38=100K,这就通常取值,呵呵

网友:
同意4L,这样的接法 mos管是无法关断的。可以做个试验试试

网友(2012-06-11):
参与了没积分啊

网友:
这人画图毫无章节,拉线没有优化,乱乱的感觉

网友(2012-10-30):
IC 5pin为充电电流控制,改变连接的电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