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PADS Router布线?

楼主(2011-02-19):
画4层板的时候都是用pads Router布好后修改的还是全部纯手工布的?怎么感觉PADS Router布的好差啊

网友:
    排线多用router,速度快,然后用layout整理一下

网友:
    你说感觉pads router布得好差,肯定是由于你布局不合理或规则设置不当造成的
PADS的布线工具比protel的不知道要好多少

网友:
    熟能生巧.

layout和router配合着一起使用,效果比较好

楼主:
    在router里面那些网络的线宽要单独设置呢,

楼主:
    CUP 部分还是要手动走的,自动出来的不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router里面那些网络的线宽要单独设置呢,

    电源,或重要信号线:时钟,复位,或模拟信号

    阻抗线.

网友:
    看你画图的大小吧 如果要分多块的 还是布好后再改,如果在schematic上一个版面就可以搞定的图  就全手工布贝

楼主:
    先把时钟,复位,或模拟信号阻抗线这些手工走好在自动在修改也可以吧

网友:
    好像很多大大都是手工走线的。

网友:
    一直都是用手动布线,觉得自动布线的不好用

楼主:
    感觉自动布线修改起来也挺麻烦的

楼主:
    手动布线是先将时钟、复位、外部数据传输先画好在画主控引脚部分最后在画其它的这样的循序可以吗

网友:
    一直都是手工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