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 line 转Board cut out

楼主(2011-02-20):
请教各位,用OUTCAD画的2D line,比如PCB 上的螺丝孔,怎么转成pads里面的Board cut out???

网友:

选择2D line,属性里修改

网友:

同意二楼.

前提是板上已有board outline

楼主:

在PADS里面2d line并没有转成board cut out这一项的属性啊,请各位说的详细点啦。。。

网友:

1.首先选中2Dline线,选择属性.
2.选择parent,弹出Drafting Properties框框。
3.在Type里面选择Baord cut  out, 就OK了

网友:

好像PADS2007有5楼的这种功能。2005就没有。要用SCALE功能

网友(2011-03-27):

5楼很详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