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orcad capture,遇到此问题,在网上搜不到解决方法。

楼主(2011-02-20):
就是在生成网络表时出现的:
Unable to access D:\cadence WORK\LWCH\LAN8710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to proceed
描述一下此问题出现的经过:开始时因为有一个元件管脚名字(有多个管脚名为GND,且管脚属性为passive)重复,产生不了网表,自己将此元件修正(将GND管脚属性由passive改为power)并更新,更新后就出现上述问题了。

网友:
update cache试一下,如果不涉及公司机密的话,建议把dsn上传上来检查。

楼主:
不是公司的,就是一个芯片的开发板资料,刚学allegro,拿来学习!

楼主:
    谢谢提醒,是我的目录搞错了,原来文件是这另外一台机子上使用的,拿回家里的机子上继续使用就忘了改路径。

网友:
以后我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