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这些symbol导入到一个part 中

楼主(2011-02-20):
如何把这些symbol导入到一个part 中

网友:
你是在做库吗?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我走NETLIST流程,几个分立的symbol合不到一块去!

网友:
LZ走的应该是CDB流程,导入symbol时为每个symbol新建一个slot即可
netlist流程貌似要添加HET。。属性,我没有记住,周的书上貌似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