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库,package报错,请指教

楼主(2011-02-20):
在symbol /cell view 中显示已经二者关联 ,在原理图中可以导入symbol ,但package 时 出错,报错内容如下:

ERROR: There are no PartsDB partitions from which to extract parts

and the local PartsDB "Integration\LocalPartsDB.pdb" does not exist.

ERROR: Unable to create local PDB

ERROR: Problem Making Local Parts DataBase

Testing of Packaging is being terminated with 3 errors and 0 warnings.
Design has NOT been packaged.

There have been 3 errors.

Copied from Log File: Integration\PartPkg.log: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你是不是器件不是从part tab放器件进来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2021-02-03):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支持!

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