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急!!!

楼主(2011-02-20):
问题:我打开我自己的元器件库,可是我发现Library无法展开,导致我无法新建器件,请大虾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设置路径对吗?

网友:
看你的图片,应该是没有打开你的库,那肯定是展不开的了。右击你圈上的Library,就会出现一个Add file的按键,点击它,找到你的库文件打开吧。

网友:
同意樓上!

网友:
你打开的是工程文件opj,看你的情况应该是工程文件跟目标文件没关联上,或者目标文件被你从工程里删除了。
直接打开库文件olb文件就行了
另外建议路径当中不要用空格,cadence对于一些非常规字符有要求

网友:
你根本就没有打开你自己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