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能在Windows7里面装吗?

楼主(2011-02-21):
pads能在Windows7里面装吗?我装了一个Wiindows7系统可是怎么装PADS都装不进去。。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能在Windows7里面装吗?我装了一个Wiindows7系统可是怎么装PADS都装不进去。。请高手指点???

http://www.eda365.net:6080/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53&extra=page%3D1

网友:
可以裝,只要選擇相容性,設定為xp 或其他可執行就可以安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设置、、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
點選setup.exe檔案按滑鼠右鍵就可以看到那個選項

楼主:
谢谢了。。。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