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选中变成拷贝?

楼主(2011-02-21):
       我框起来选中的东西直接变成拷贝了,以前不是这样的,选中就是选中,如果要拷贝的话还要输入拷贝命令,现在直接到拷贝了,我重新进了也不行,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是不是开了金山词霸等软件,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打开了屏幕取词

网友(2011-06-17):
是这样的。关掉有道或者金山词霸就好了

网友:
是的。楼上的也遇到这种情况,关掉有道或者金山词霸等软件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关掉金山词霸。

网友:
对,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1-07-22):
我晕,原来这么多人都遇到过啊,我还以为就我一个呢,确实是屏幕取词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