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元件库修改了,怎样更新到原理图

楼主(2011-02-21):
pads logic元件库修改了,怎样更新到原理图

网友:
你更新完元件库里的元件后 关闭Pads时 它回出现一个对话框 问你是否更新到Schmatic   你勾选就回完成更新

楼主:
我是想直接修改库中的元件,而不是在原理图中修改元件

网友:
在LIBRARY里面直接选择你要的那个封装进行编辑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更新到原理图

楼主:
在比思教程上看到的!
更新或切换元件
1. 通过键入S R500 搜索R500,并且按回车(Enter)。PADS Logic 将自动地
从第一页(Logic)切换到第二页(Power),并且将光标定位到元件附近。
2. 在元件附近放大(Zoom in)。
3. 选择特性(Properties)图标,然后选择R500。
4. 在元件特性(Part Properties)对话框出现后,在元件类型(Part Type)区域选
择改变类型(Change Type)按钮,选择改变类型(Change Type)对话框将出现。
5. 在过滤器(Filter)区域的项目区域内键入cap* 。选择应用(Apply)。在改
变类型(Change Type)对话框内的元件类型(Part Types)列表中所有库内有效的电
容将出现。
6. 从元件类型(Part Types)列表中选择CAP1206。
7. 选择OK,改变电阻到1206 类型的电容,关闭改变元件类型(Change Part
Type)对话框。
8. 在元件特性(Part Properties)对话框的参考编号(Reference Designator)区域
选择重新命名元件(Rename Part)按钮,重新命名元件(Rename Part)对话框将出现。
9. 打入新的参考编号(Reference Designator)C10 ,并且选择OK。
10. 选择关闭(Close),关闭元件特性(Part Properties)对话框。

网友:
    我是这样操作的:先在库中将封装改好,然后在原理图中将原来所有的旧封装全删掉,一定要全删掉,然后加新封装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