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xDesigner的教程啊发来学习学习。

楼主(2011-02-21):
谁有DxDesigner的教程啊发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用的人少,自学比较麻烦,因为软件的人性化做的很差,没有人指导,上手很容卡壳,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软件操作的学习上。
       初学者最容易卡在sch check或生成PCB netlist后出现的一大堆warning或error,茫然无措,不知道怎么去消除。
       而且低版本和高版本的UI、操作习惯上变动很大。
       推荐个人用logic或orcad或protel做sch输入;很多公司用这个,是因为它和Mentor公司的其它子软件,如dxdata、modelsim、iodesigner等交比较好!

获取教程有下面几种方法:
1.转到Mentor论坛,里面的EE教程里面有一章Dxdesigner;
2.查看软件自带的系统教程;
3.其前身叫viewdraw,百度搜索Viewdraw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