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中同一网络怎么样设置才可以这样命名?

楼主(2011-02-21):
下图中VCC和VDD_PEN这个网络在logic中怎么不能这样画呢

网友:
    怎么2条网络连在一起了?pads不允许这样画的

网友:
    兄弟怎么能两个网络在一起  就是Protel也不能识别拉

楼主:
    那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网友:
    画是可以这样画了,但实际上是一个网络,导进PCB后,net名称只会显示VCC或者VDD_PEN.这种情况一般用在把两个独立的电源网络合并,又不想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修改的情况。

网友:
    logic不允许这样画.

protel和orcad可以这样画,但无任何意义

网友:
    LOGIC是不允许这样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