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2007与PADS共装WINDOWS XP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2011年后,装了mentor EE2007与pads,软件打不开,提示出错!哪位大虾SHOW一下功夫,给一份安装宝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1年后,装了Mentor EE2007与PADS,软件打不开,提示出错!哪位大虾SHOW一下功夫,给一份安装宝典!谢谢! ...

安裝那個版本,出錯是提示什麼?
你可以試試看PADS9.3裡面EDA的MentorKG.EXE所產生的License.dat.
http://www.eda365.net:6080/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18&extra=page%3D2
http://www.eda365.net:6080/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82&extra=page%3D3
http://www.eda365.net:6080/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32&extra=page%3D2

网友:
你可以先切换一下,再打开!

网友:
不知道提示的错误是什么,可以截图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