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同仁高手求教了!

楼主(2011-02-22):
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向大侠们请教一下,多谢了!

   问题:绘制好原理图,并导入netlist后,用手动布局时,发现有一个IC在   Placement-->lacement list 中有此  IC 封装,并在Preview中有显示,可是就是不能将此IC 放置在PCB板上,其他的都可以,不知是什么原因?
望大侠们不吝赐教,在此多谢了!

网友:
检查原理图

网友:
注意观察下方信息窗口中的提示信息,根据那里的提示再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原理图上遇到过,解决的办法就是选中所有的元器件,复制-粘贴到另一个新的文件中,试试看。

网友:
原理图与allegro中的封装有差异

网友:
    有这样的事??

网友:
    COMMAND窗口有提示的,注意看提示

网友:
    看下面显示什么样的错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们的指点!
    的确是如各位所说的这样,命令窗口显示: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但原理图与封装已经都修改好了再次导入后,怎么还是出现这问题呢?该怎样解决这问题呢?
       拜托各位高手给 在下 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可以本地调一下footprint!

网友:
    检查你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

楼主:
      多谢各位的不吝赐教!是这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