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CAM资料的时候每次都选择Board outline和outline这两项可以吗

楼主(2011-02-22):
输出CAM资料的时候每次都选择Other选项/Board outline和Items on primary选项/outline这两项可以吗

网友:
board outline可以每次都选上.

outlines只在出丝印层时选上.

楼主:
outline每次都选上拼版时会有问题吗

网友:
你知道他每个的意思,就不会问了,你大概查下他的英文就可以了,还是不懂的话可以试试选上还是取消会有什么不同,这样记忆会很深。

网友:
    outline主要是丝印用的,与是否拼板没关系。boardline是班子外框,每次都要选上的。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