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 legend 表格无法放置

楼主(2011-02-22):
    NC drill 之后想把 NC legend的表格放下,可是allegro一直报错说是*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250.4
不知道是什么冲突,求教,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换个电脑就可以 只是自己的电脑不行啊 ?还有之前的板子上可以吗 或者其他板子可以吗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我碰到一个类似问题 是我之前对我ENV修改了 结果不行了 不知道你之前有对ENV有操作吗 改回去或者换一个试一下

楼主:
    恩,我以前也有过换电脑就好的问题,不过现在出差就一台电脑,回到公司试试,谢谢啦

楼主:
    换了机子还是不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