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mentor 下如何建立B G A封转?

楼主(2011-02-22):
这种BGA封转如何建立呢?

中间有空的,怎么建立?

网友:
还是用lp wizard把
用cell editor 比较麻烦

楼主:
lp wizard 我不会用!

是否可以请教下如何用cell editor  创建一个呢?

网友:
在cell editor下我还真没有找到什么简单的办法
没发现可以先填满再删除多余的pin的方法
一般都是计算每一列的pin的位置,然后一列一列放